跪求 高手来 技嘉 h55 ud3h 独立主板 插上显卡 反复重 ...
跪求 高手来 技嘉 h55 ud3h 独立主板 插上显卡 反复重启 不插显卡跑b2 不重启

楼主(2014-09-19):
技嘉 h55 ud3h 独立主板 插上显卡 反复重启 不插显卡跑b2 不重启 插上显卡跑e8 立马重启 不停地循环 求高手指教 跪求了 桥已经做了好几次了 bios 已经刷了n变了 跪求了 高手来一下吧
显卡

网友:
在线等 迅维的高手速度来吧

网友:
咱迅维的人呢

网友:
供电不足,试换电源和查显卡供电。

网友:
你显卡是好的还是坏的,如果是好显卡的话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反复跑 的话 最后 跑到什么 代码 然后 从头循环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