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INTEL_P67无VCORE维修一列

楼主(2014-09-19):
以前修到很多INTEL_6系列主板无CPU供电就急着CPU供电,修到吐血都修不好,通通给它判了死刑,最近才发现走了许多弯路,INTEL的双桥与单桥主板有了很大的差距,按照以前的维修思路看来行不通,技术要跟的上时代才行啊,分享下我今天修的一块P67主板。
板号:GA-P67A-UD3R-B3

检测:拆机,发现此板为二修,先目检,BIOS被焊过,VCORE 主芯片ISL6364  等都被动过,先目检排除无空焊、连锡短路等外观故障,确定无问题后再上电。
维修过程:通电发现复位灯常亮。
1,DDR1.5V    2,1.05_PCHV   3,VCCSA0.9V   4,VCORE  0V      5.   PCIA16脚0V  PCI-E  A13  14脚也是0V。
2,按照INTEL6系列的时序应该是这样的;SLP_S4#→DDR1.5V→1.05_PCH→VCCSA→ATXPWROK一般给IO→IO发出PWROK给PCH→读取BIOS→CLK→H_PWRGOOD→SVID→+VCC_CORE→SYSPWROK(PCH_VRMPWROK)→PLTRST#→跑马自检内存→SVID开启集显供电→+VCC_GXF(这个时序是我自己总结的.我报了29期的笔记本远程,主板是自学的可能有不正确的地方,高手们勿喷。)
3,先来个最简单的刷刷BIOS看看,无果
4,用示波器打了下BIOS也无波形,怀疑桥没有读取到BIOS。
5,看来是桥工作条件没满足,在论坛上搜了下没有这个图纸,淘宝上问了几个卖家也说没有。
6,客户一直在吹,压力山大啊,拿着我的神器(万用表)在乱捅乱捅,跟他说桥问题,直接上BGA250煮它,过了一会满怀信心拿下来上电,涛声依旧。这时我把矛头指向了IT8728F,找了下料盒还真有这I/O,换掉再说。
7,奇迹终于出现了

板虽然修好了,但是心里还有很多疑问,

这个主板的CPU供电方式是主控加DRMOS第一次见

网友A:
IO损坏用手摸也可以感觉出来呀,要么发烫要么没有温度。

网友:
所有理论汇成一句话,三板斧才是永远的家···········

主板大部分贴子也就维修经验,真心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B:
IO导致没有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损坏用手摸也可以感觉出来呀,要么发烫要么没有温度。

这种型号IO复位信号引脚测试点是不是在68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损坏用手摸也可以感觉出来呀,要么发烫要么没有温度。

版主这里能不能测量IO 8728F 68或49脚的电压判断主板故障?

网友C:
真心没看懂楼主是怎么修的~

网友D:
有没有这个板的图纸啊,大神,可以发上来一下吗?谢谢

网友:
现在的板子 IO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好遇们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这个板的图纸啊,大神,可以发上来一下吗?谢谢

在论坛上搜了下没有这个图纸,淘宝上问了几个卖家也说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这个板的图纸啊,大神,可以发上来一下吗?谢谢

oo,好吧,

网友:
IO也会导致 CPU没供电? 还真是第一次见。     我翻实地的书也没这样的记着的时序。。。

网友E:
PCI  A16脚 啥用?  A13啥用?  A14我知道是 待机。  A15复位 B16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E:
PCI  A16脚 啥用?  A13啥用?  A14我知道是 待机。  A15复位 B16时钟

是我太粗心写错了,是PCI   B16脚,英特尔的6系列主板是先有时钟才有CPU供电的

网友:
common in 1155 and 1156 motherboards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心没看懂楼主是怎么修的~

换IO修好无vcore这个有点晕啊。。。。。。

网友(2014-10-21):
引用 网友B:
IO导致没有CPU供电??????????????

我就修到好多块华硕IO导致的,特别是1156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