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920

楼主(2014-09-19):
型号MS2219
版号06252-1N
机器故障是,外接可以正常显示,接屏不亮

换过显卡,换过屏。  刷过BIOS  EC也换过...

屏线测了 也没事。

屏接口 LCDVDD 没有 灯管开启也没有。

谁修过同样的 故障...

网友A:
测量一下LID#是否为3.3V

网友B:
没有平供电找图纸看看,从哪来的。可以直接拉个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平供电找图纸看看,从哪来的。可以直接拉个过来

不行 屏供电拉过来,试过了,灯管的开启供电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LID#是否为3.3V

NV_EDID_DAT 3.22V  NV_EDID_CLK  3.22V     LCDVDD没有 灯管的 开启 也没有

网友:
109-B24731-00A 求助 这个显卡版的 程序  !!程序芯片型号是25F1024AN   128KB 的程序

109-B24731-00A 求助 这个显卡版的 图纸

网友:
这问题多了,建议换主板

网友:
BLON_OUT 没有电压  NV_LCDVDD_ON没有电压 BRIGHTNESS开启瞬间有2.53V 4秒都没有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