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坏点修复工具

楼主(2014-09-19):
LCD坏点修复工具

网友:
还有这玩意,坏点一般都是厂家出厂时设置好了,软件应该无法修复吧。

网友:
这坏点应该是物理坏点吧,软件能修?

网友:
谢谢你。我看能用不,研究研究

网友:
       什么坏点啊?如果是物理坏点,国际标准,亮点不超过三个,暗点也不超过三个,就是合格品。物理坏点厂家都无法修复,那个大神能修复绝对是全球大神。

网友:
这个软件纯属娱乐,以前用过,原理是软件不停发送一闪一灭的信号在坏点位置试图激活,实际结果是显示器死得更快

网友:
有哪个笨蛋相信这个吗?

网友:
现在都是保亮点,不保坏点的,出厂时已认为把亮点改成坏点了(坏点一般说是黑点,其实黑点、亮点都是坏点)

网友:
软件还能修LCD坏点,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