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精英865G-M8 V3.1D 无VRMPWRGD的维修

楼主(2014-09-19):
不在乎主板高低端 价值如何, 学习阶段 , 只管修好即可。在乎主板价值看观的 可以绕 过此贴,因为是一代的 。865
主板型号865G-M8
全板无复位
内存2.7V正常 因为1代的
桥供电正
总线供电正常
CPU供电正常
B16时钟正常 直接查ISL65LL发出VRMPWRGD没  直接查VRMPWRGD是因为快速判断时钟是不是都正常
35脚
手头没图纸 跑线的

Q136   C级 没电压 不正常
换了1049后修复。

OK   全程完毕。   来分吧 大大们!!

网友:
865的主板其实也不好搞啊,记得我刚学的时候有一块英特尔的865搞的我是焦头烂额的。
维修不管高端低端接到活就好就是了,难道客户送去这个机器就不修了。

网友A:
原来这个865还是775接口的,英特尔刚转型时的产品,CPU应该是P4吧。

网友B:
呵呵,别小看865,当年刚刚接触维修的时候就是815,845,865,那时候修块板子60块起步

网友C:
结合图纸分析电路来进行维修可以提高效率,这个Q136处于低电平截止状态,这样ISL6566 CPU供电管理IC本身35脚发出的VRM PG信号电压才不会被拉低正常是3.3V,这里1049电阻应该是起到VRMPG信号电压上拉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这个865还是775接口的,英特尔刚转型时的产品,CPU应该是P4吧。

对- - P4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结合图纸分析电路来进行维修可以提高效率,这个Q136处于低电平截止状态,这样ISL6566 CPU供电管理IC本身35 ...

嗯 是的。  大神你QQ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别小看865,当年刚刚接触维修的时候就是815,845,865,那时候修块板子60块起步

那时候的60块才厉害  现在60块干吊 - - 郁闷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 是的。  大神你QQ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

小心被灌水扣分哦 ~~ --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呵呵,别小看865,当年刚刚接触维修的时候就是815,845,865,那时候修块板子60块起步

那时候修块板子60块起步,现在估计50块钱是封顶的吧,如果是同行,能报到30算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时候修块板子60块起步,现在估计50块钱是封顶的吧,如果是同行,能报到30算不错了

我这边还是70 哈哈 同行40

网友F:
。。。。。。。。。。。。。。你那里是哪里?消费水准有那么高的吗,我们这里散客都是50封顶,同行拿过来不换桥的情况下,也就20块钱,羡慕你啊

网友G:
你现在的技术是越来越牛了啊,还是外面的板板很好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那里是哪里?消费水准有那么高的吗,我们这里散客都是50封顶,同行拿过来不 ...

福建福鼎  是小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现在的技术是越来越牛了啊,还是外面的板板很好修呢

一般般的 - -   外面的板子 确实好修 , 想换就换

网友H:
当初修这个主板的时候发现南桥热以为桥挂了,发现主板的显卡插槽没供电修好后桥也不热了

网友I:
南桥要收到VRMPWRGD和PWROK才发出PLTRST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南桥要收到VRMPWRGD和PWROK才发出PLTRST对吧?

嗯 还有时钟 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当初修这个主板的时候发现南桥热以为桥挂了,发现主板的显卡插槽没供电修好后桥也不热了

显卡插槽没供电 也能导致桥发热 0 0

网友J:
还有R1050也是一个上拉 为什么R1049坏会没电压

网友:
楼主很用心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有R1050也是一个上拉 为什么R1049坏会没电压

这里R1050应该也是VRMPG信号电压上拉电阻,R1049坏的话,会影响本身上拉信号电压作用所以会造成Q136 C级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