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4S不断重启

楼主(2014-09-19):
苹果4S开始时不充电,换尾插和电池正常充电,可是充电的过程中充电器和数据线都很烫,然后间隔两分钟那样就自动重启一次。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经过的描述的现象,是不适合主板有短路现象啊。。。。。。还是送到手机维修店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