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V星MS-7519不跑马维修

楼主(2014-09-20):
      这几天老是雨,没什么事情,同行拿来的V星MS-7519主板,说不跑码,我看了一眼,这板子还修什么啊!直接叫客户升级电脑换新的吧!
同行说客户不同意换,坚持修一下。让我看看能不能修。反正下雨天也没什么事情,帮忙看看吧!
       板号是MS-7519 VER1.2   P43的板子
    故障现象不跑码。

  首先测电压吧!希望遇到那个电压没出最好,我个人喜欢先测内存供电,居然有点高1.99V 暂时不管它,先看看后面电压。

桥供电 1.12V

CPU供电1.16V

pci B16时钟1.66

在PCI-E的A11测位3.33v

看来供电、时钟、服务都正常了嘛。在去查查看内存管理总线是不是正常的,这个供电被拉低也是会导致不跑码。
测内存管理总线电压3.29V

     也是正常的嘛。
手上没假负载、示波器。只能去刷刷BIOS碰碰运气了!随便测了一下BIOS的供电3.31V

在论坛搜了一个BIOS,下载居然要10分。。。。。。。。。。。。一咬牙下了。刷完BIOS。重新焊上,打了阻值正常(忘记拍照了)

     心里想着肯定能好吧!哈哈  插上电源镊子短接开关,故障依旧。。。。。。。。。。。。
前面都已经说了,没有假负载。示波器。。。。。。。维修陷入绝境。。。。。。。。。
    现在只能依靠图纸了。希望图纸上可以找到CPU复位的测试点,最好是外接电阻的那种。
   搜了一下,居然有图纸。立马下载了,直接在图纸的搜索里面打了个CPURST.
          芯片的11脚测得电压1.1V(测芯片的时候一个人不好拍照)
继续往下测
          这里也是正常的。(忘记拍照了)

                   这个暂时测不了先跳过。

当测到这里的时候发现问题。R111的一端有1.1V 另外一端为0V。断电打阻值无穷大。看来这个电阻坏了,一时间也找不到这个62欧的电阻,就找了个56欧的换上。

   再次上电,诊断卡已经开始跑马亮屏了!
                         反复测试,都没有问题。
   什么没看到显示屏,我拍照的时候拍了,上传的时候照片太大上传不了,就截图截的没有显示屏了才可以上传。
     本人新手,高手大神还请多多指教! 你们的加分是我发帖的动力。发这个帖子比修机器的时间都多得多啊!
                发完贴都1点16分了,睡觉去了,明天还得早起呢!!!!!

网友A:
你是主攻台市机的吗

网友B:
楼主换掉的电阻是不是起到CPURST信号电压上拉 作用 的呢?

网友C:
不错,思路很好,测量全板CPURST  ~

网友D:
楼主,P43的板子都说不想修了,945的我还修,看来我落后了。有块故障也是一样的板,还没修,谢谢给我个提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错,思路很好,测量全板CPURST  ~

这个CPURST信号电压有些主板也可以上CPU假负载可以直接测到,如果这个测试点没有电压的话,还是需要下载图纸查找信号来源的。

网友E:
按理,就算电阻坏,也不会无穷大。。。因为还连接北桥呢。。。
可能是电阻这边腐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CPURST信号电压有些主板也可以上CPU假负载可以直接测到,如果这个测试点没有电压的话,还是需要下载 ...

我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主攻台市机的吗

我其实喜欢修笔记本。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按理,就算电阻坏,也不会无穷大。。。因为还连接北桥呢。。。
可能是电阻这边腐蚀吧?

反正我测就是无穷大的,也可能是测试的时候先入为主,一边有电压一边没电。表笔没放好也有可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错,思路很好,测量全板CPURST  ~

我没得台式机的假负载,。我比较喜欢修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没得台式机的假负载,。我比较喜欢修笔记本!

坐等你的笔记本教程~~~~台式机快完了。

网友G:
台式机主板 现在是越来越没修头! 几十块一片的白菜价!!!哎   维修要完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换掉的电阻是不是起到CPURST信号电压上拉 作用 的呢?

  应该是的

网友:
楼主对着图纸分析时序 剖析故障点 一个CPURST引起的开机不跑码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我没得台式机的假负载,。我比较喜欢修笔记本!

太忙了,笔记本29期已经完了,我整理好了就发你。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台式机主板 现在是越来越没修头! 几十块一片的白菜价!!!哎   维修要完蛋了!

我修这个  同行给30元。可能真的要完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P43的板子都说不想修了,945的我还修,看来我落后了。有块故障也是一样的板,还没修,谢谢给我个提示 ...

同行的就给30元,你很想修吗?

网友:
思路不错 赞一个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按理,就算电阻坏,也不会无穷大。。。因为还连接北桥呢。。。
可能是电阻这边腐蚀吧?

电阻坏阻值测量为无穷大的可能性很小,除非是本身有端进水腐蚀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反正我测就是无穷大的,也可能是测试的时候先入为主,一边有电压一边没电。表笔没放好也有可能。

电阻一边有电压一边没电,有时候本身存在虚焊情况也有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电阻坏阻值测量为无穷大的可能性很小,除非是本身有端进水腐蚀引起。

我拆下来的时候零件太小了,也没仔细看清楚,换上56欧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拆下来的时候零件太小了,也没仔细看清楚,换上56欧的就好了。

上拉电阻换个阻值与原来相差大的应该没有关系,如果是串联分压电阻就有问题了。

网友:
以前维修就需要一个万用表和一把风枪和烙铁,现在这几样想进行芯片级维修有些难了现在拼的技术与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P43的板子都说不想修了,945的我还修,看来我落后了。有块故障也是一样的板,还没修,谢谢给我个提示 ...

要是修好了记得加分哦!

网友:
这算隐形毛病了吧。一般CPU供电正常的话我都会直接忽略没有外伤的电阻。LZ思路不错。最关键的是看得懂那种图纸。。。我都看不懂。。

网友H:
为什么不可以只测一个CPURST就行啊,要测这么多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不可以只测一个CPURST就行啊,要测这么多啊?

如果前面的任何一个电压不对,你直接测cpurst,你觉得会有cpurst吗?

网友:
不跑码的有时没头绪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如果前面的任何一个电压不对,你直接测cpurst,你觉得会有cpurst吗?

那如果用假复载上测CPURST这个应该是没有电压的对吗?会被拉低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H:
那如果用假复载上测CPURST这个应该是没有电压的对吗?会被拉低吗?

只有前面的条件都满足了,桥才会发出cpu复位,如果前面条件没满足,是不会发出cpu复位的。

网友I:
你为什么不去买个假负载,说我灌水我也得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有前面的条件都满足了,桥才会发出cpu复位,如果前面条件没满足,是不会发出cpu复位的。

上假负载测量CPURST信号也是没有电压的,这个信号一般是北桥工作条件满足后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为什么不去买个假负载,说我灌水我也得说!

我有笔记本的全套假负载。我喜欢修笔记本。。。。

网友:
内存管理总线如何测?

网友J:
路过  挣点点分用   不过楼主 的技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J:
路过  挣点点分用   不过楼主 的技术可以

不怕遭当灌水扣分啊!!!!

网友:
思路清晰,会看图纸,维修小白还不会看电路图,有学习了!

网友K:
我这里有很多有有复位不跑码,从迅维出来,还没有修好几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这里有很多有有复位不跑码,从迅维出来,还没有修好几块,

在哪里啊。我忽然又喜欢修台式机了

网友:
在惠州电脑城

网友:
修个台式这么累 还不值钱  = =.看来现在生意不好做

网友:
我今天修一个映泰的TF520 A2

网友:
我今天修一个映泰的TF520 A2的板子,死活不过内存。跑c1,内存条件都满足,内存也是好的,bios刷了3次,都一样,放弃了。。。。。

网友:
先赞一个,和楼主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一定要支持一下!一般情况图纸我是懒得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太忙了,笔记本29期已经完了,我整理好了就发你。

大哥  笔记本教程  麻烦也给我发一份  237979366@qq.com  麻烦你了  大恩不言谢啊

网友(2015-10-19):
历害呀,有图有真相呀!

网友:
看过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话 真不想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