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92- 10不出供电开启信号,全板不跑码

楼主(2014-09-20):
我手上有只V星的台机板,型号如题,能上电,只有内存电压出来,就是没有桥,总线和U供电。一查电路图,哦,就是这样的后果,小弟的实战不多,一量电压后蒙了,如 何跟图纸对得上啊?附上我的测量数据图,求大神们指点一下,哪有不对的情况!!!

只有在图中,我就列出我的不解之处,又可能是那个U16的UP7707M最大可疑分子,就是不出那个V_1P5_MCH!!!!!

网友:
不出这个电压,后面的全等它开饭呢,它真的不好意思不出来吧,对不对???管我已换出了。就是不出,死活都不出,是我那里做不到了。

网友:
路过 学习学习

edisong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死亦无悔! -5 人家来提问的 你也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根据上电时序走啊!  内存供电正常后  Intel的话接下来是桥供电! AMD接下来是CPU供电!另外你的板子上没有图纸标出的U18  是不是你的图纸版本不对!!

网友:
USB_DRV正常为2.5V,实测为0.4,则算出5VDRV1为5V,正常为R347的上拉驱动电压12V

如上图5VDRV1由12V过R21过后到U2的8脚、Q4的G级、Q48的G级、R428,即都有可能拉低5VDRV1(个人感觉U2几率大)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时序太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