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7L触发0.1几左右掉电,求救!!!!!!!!!!!!

楼主(2014-09-20):
联想昭阳E47L触发0.1几左右掉电,求救!!!!!!!!!!!! 板号:DAOKL9MB6F1     REV:F1
瞬间掉电,各电压都有了,无CPU电压;
瞬间测得HWPG有0.7V的电压,CPU的VRON 0V; 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思路::::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查查15VALW有没有产生。

网友:
各电压的PG呢?

网友:
显卡空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15VALW有没有产生。

你好,这个电压正常,实测12左右!

网友:
测到内存的PG正常3.3V,我是断线才测到的,别的1.05、1.8等等我测不到,没办法下手测,无法断线,不知有没有的好的测量方法;谢谢你

网友:
你好,他那个是集显的;我最怕遇到这样的问题,没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