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5本本不识别硬盘维修

楼主(2014-09-20):
同行送来一台DELL本子,跟我说是不识别硬盘,换了硬盘也不行
我接手一看,好新的本子,至少95新以上,我问有没有过保,他说不要管,你就修吧。
本子型号dell 5420 三代I5
上官网查了保修日期,确实没过保。
冥思了一会儿,难搞的话就不修了,叫他去保修吧。
先开机,果然bios里没有硬盘,换块新盘也不认。
这机子硬盘带SATA线的,换了根线还不行。
就用表打了下主板SATA接5V电压,2.9几V电压,偏低
好奇怪,光驱能识别,硬盘不识别,都是一个电压出来的,怎么回事,难道线路有腐蚀的
这么新的机子会有腐蚀的可能吗,又是一阵犹豫
不管了先拆了再说
拆开本子后发现里面真的很新,看来看去也没什么可疑的地方
于是上坛子里看看有什么新发现没有
逛了半天什么也没发现,不过图纸倒搞到了一份

接着寻找+5V_RUN的出去
顺着图纸找+5V_RUN是这么来的

于是找那个PQ16,对着板子一阵瞄,
找到了PQ16

大意啊!都腐蚀这样了怎么会没发现到呢,旁边还有个小电容碰一下就掉了,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个位置离键盘左下侧的缝隙比较近容易积液然后到主板上来了
接下来清洗加焊,上硬盘还是不行哦,看来是性能不良了,换之
终于好了
发两张此机照片和进系统照片以证此机修复

很简单的问题,以后有技术员有幸遇到此种故障机可考虑此故障之可能。

网友:
要是再上图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图我也没有 有个图爽

网友:
如果没发现这个地方的问题 换做我的话 直接就是飞1个5V伺候了。。。呵呵

网友:
dell也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dell就不能腐蚀主板了吗

网友:
干维修的就得细心分析 进水腐蚀的情况还是很多的

网友:
细心思维清晰赞赞赞

网友:
进水腐蚀的情况还是很多

网友:
机器是进水的吗 ??

网友:
硬盘不认盘, 一般也就是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