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aface windows RT 触屏失灵

楼主(2014-09-20):
今天接到顾客的一台 surface windows RT 触摸屏不工作,换了2个新的屏幕测试,但故障还是一样,测试触摸控制板各电阻,发现一电阻为200k,但两端电压分别为0.19V,0.01v,请问这个情况能判断是这电阻故障吗?这款机在网上没有找到相关的触屏控制电路图纸。请高手指点。我是一小白,请多多指教

网友A:
楼主没说重新安装触控板驱动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说重新安装触控板驱动没有啊?

你好,系统已经重装过,触控板驱动也重装过,但是也是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