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电脑进水维修后没有本地连接连接,只能用USB有线网卡

楼主(2014-09-20):
电脑进水,是手触按键那里,主板左下角湿了,被维修后,发现没有本地连接连接,只能用USB有线网卡,维修说吹桥,新的什么成功的几率50。现在左下角的两个USB接口只能充电不能读取,这又是什么原因。这两个是维修造成的还是进水造成的

网友A:
南桥坏了,换一个吧

网友:
先看下网卡 在看下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坏了,换一个吧

是南桥坏了导致USB和本地连接有问题?一般换要多少?是维修是造成的吗

网友:
看你的提问,猜想你应该是拿去维修,出现了这些问题,其实说白了,维修有风验,也可能是本来就有问题,只是一动到了故障就明显出来的,换板的话要看芯片的成本了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只能说你这网卡坏了是用USB有线网卡凑合着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