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2003系统网卡有发送无接收,咋整呀?

楼主(2014-09-20):
工厂用的win2003系统,里边有什么数据库,系统不让做!现在是网卡有发送无接收,换个独立的8139的也那样!
哪位大师这道怎么能解决!指点兄弟一下!谢谢!

网友:
看看是否是杀毒软件防火墙设置是否阻止,或检查一下win2003的系统服务

网友:
前几天碰到向台中病毒的机器就有这个故障,,第一台装系统解决..后面几台用360断网修复解决,但是win7 你可以试一下,当时情况是加独立网卡和usb网卡都不得行

网友:
不行啊,早上又试了,连获取ip都半天半天的!填上ip能连上,但有发送无接收!

网友A:
把IP和DNS都填全试试!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IP和DNS都填全试试!应该就没问题了!

嗯,厉害!你说对了!忘了告诉大家了!这个弄好了!填全IP,dns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