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求破!!!LG L1742se显示器闪屏

楼主(2014-09-20):
这是我第一次发帖,作为小小白,还请各位大神指导。好了,来讲一讲这显示器的奇葩问题:这显示器未接信号时,显示正常,电脑开机后,进BIOS、开机到显示XP进度条都OK,到显示欢迎界面时,这屏就犯病了,一直猛闪,然后没有显示,电脑开机用VGA调试模式也是一样的问题,灯管是亮的。设好分辨率,再插上去,屏能亮几十秒。电源供电如下:12.8V,5V正常,屏亮和闪屏无显示时电压正常

网友:
LG的屏老坏么 一般表现为闪屏

网友A:
驱动板主芯片补焊一下试试!换个驱动板点一下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主芯片补焊一下试试!换个驱动板点一下屏!

好吧,程序会不会有问题?换驱动板会不会OK?

网友:
用代用驱动板排除一下屏

网友:
那高压线包也容易坏,不晓得你手头有没有的这个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吧,程序会不会有问题?换驱动板会不会OK?

换个其他显示器的电源板和驱动板点一下试试,能出图像点一会儿不像原来那样就是驱动板的事了!
要是还那样就是屏的事儿了!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程序会不会有问题?换驱动板会不会OK?

确定驱动板的事儿可以先刷程序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其他显示器的电源板和驱动板点一下试试,能出图像点一会儿不像原来那样就是驱动板的事了!
要是还那 ...

驱动板网购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网购中……

没把按键板拔下来试试嘛?

网友:
找个通用的驱动板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把按键板拔下来试试嘛?

试过,不行,在电脑进入BIOS下显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过,不行,在电脑进入BIOS下显示正常……

显示正常时恢复一下出厂设置试试!
还真有可能是MCU程序坏了呢!下载一个刷了试试!

网友:
不正常的时候测量下,没电了 查电源板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大神,买了两块驱动板回来代换,装机一切正常,问题解决了!!!

网友:
楼主应该刷下程序试试

网友:
先确认屏好坏先。

网友:
这种有些是屏问题

网友:
版主解决没有!我遇到过食屏线问题

网友(2014-11-09):
通用的驱动板是一定要备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