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页
E420 E425 通病不要走我弯路

楼主(2014-09-20):
1、电源芯片D95280/
2、BIOS
故障问题不开机。待机没有3V。5V属于正常、
不开机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的通病

网友:
今个 来了一个 没有 3V 5V 的 触发 0.040 等会 加热D95280试试

网友:
这个通病的机器最近连续修了3台。。

网友:
表示修第三台了,都不是通病,一个是烧网卡的,一个是保护隔离场管挂掉的,还有一个瞬间电流0.9然后掉到0.02之后触发瞬间0.9又瞬间掉到0.02~~ 南桥超级烫~~~~我怎么就碰不到通病的
wangwei0377
遇到过待机0.09的,是网卡挂了,这个机器挺爱烧网卡的
详情

网友:
冷饭炒几次了

网友:
感谢分享 遇到了 试试

网友:
都是好经验,分享给新手的人,真是好资料呀

网友:
以前修了几个。也是同样的问题,听同行说这个芯片假的可多了。
、
、

网友:
走什么弯路了??????????

网友:
楼主走的弯路在哪呢

网友:
就想在这赚个下载分

网友:
这个先加热一下,就可以大概的判断是不是95280的问题了

网友:
我的开机0.05掉电 是那个通病哦

网友:
这个待机芯片还蛮贵的

网友:
问题修到过几台,谢谢分享

网友:
芯片贵到离谱,又很爱坏

网友:
我换了待机芯片就好了

网友:
好像不换管不了多久,一般都要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