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不显示难上加难

楼主(2014-09-20):
联想B450 拿到手里时发现南桥巨烫 更换南桥后电流1.3不显  抹油法加焊显卡 亮机进系统一切正常  拷机测试1小时的正常  第二天再次开机拷机 拷到半小时掉电不亮了 电流1.25再次打开机器 南桥又巨烫了 拆下南桥量测南桥下面电容及周边阻抗均正常 更换南桥OK 亮机进系统  用了一天好好的 第二天再次开机发现又不亮了 天哪       电流还是1.23 郁闷中。。。。

网友:
南桥这么容易啊,怎么上去是好的,一用就坏了呢?供电有问题吧

网友:
有刷过BIOS吗?这个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