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最假的小米3

楼主(2014-09-20):
大家说说是胶纸粘还是机板假,知道小米假都是用铬铁焊的了,就卡座用风枪焊的,肯定不是加热的问题,卡座下面的芯片都没事,就掉个基带,*脏话*

网友:
这么明目张胆?一撕就下来了?

网友:
卧槽   这是说明情况   芯片都直接被胶带粘下来了!····················

网友:
这个是什么工艺啊太差了

网友:
是不是别人搞过了

网友:
是不是加热了再撕开胶带的啊?这也太无语了把

网友:
不会吧?不可思议!!

网友:
我觉得是别人修过的。。在假也不可能这个样子的。。。这样的焊接能用吗??

网友:
是不是先前被他人修过?据说米3发热量挺大啊,用胶纸一小时都挺不过去。

网友:
这个也太不靠谱了吧!!!!

网友:
机器也能用

网友:
小米发热可以嘛!

网友:
这工艺太差劲了吧  。。。。。。。。。。。。。。。无语了是不是风枪焊接过啊

网友:
太假了吧,我去

网友:
       楼主,这是你的手机吗?在哪里买的啊?  又被坑了?

网友:
摔得很了吧??

网友:
高手啊 这工艺值得学习  哈哈

网友:
这作假的也太不敬业了吧

网友:
这是逗大家吗

网友:
这个造假的还真是灌切了小米的理念,为发烧而生,只是烧坏了脑、、、

网友:
都是胶带惹的祸,三星笔记本硬盘背面贴纸下面电容易短路也是如此,难道说三星也假?

网友:
假货都是多种多样的。。。

网友(2014-10-22):
不会吧 这样子也可以呀   被惊倒了

网友:
胶带粘住能开机不 ?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故事情节应该是这样的,不读卡,机主拿去修       上家想看卡槽是不是虚焊了,没拆下来,就直接掰开了,发现没问题。。。。。接着就要搞基带,温度没够,就上翘棒了,然后掉点了       然后你懂的

网友:
什么情况,这是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