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尼一体机 PCG-11214T的图纸。谢谢

楼主(2014-09-20):
故障是硬盘供电没有12V,认不出硬盘。板号1P-0104J00-6011

网友A:
应该是MBX多少吧。

网友B:
楼主机器型号是什么啊  一起发上来给你好找一点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MBX多少吧。

额,是MBX-22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机器型号是什么啊  一起发上来给你好找一点嘛

PCG-11214T

网友:
楼主你不用找了。我以前找过没有。是不是CPU管是铁壳的吧。我最后换的板子。好像不到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