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忙看看这个电阻 已解决

楼主(2014-09-20):
这个电阻是多少欧?是保险电阻么?用什么可以替代么?

------------------------------------------------------------------------------------------
收银机上的单色显示器。这个电阻已经断了~无法测得了,还好找了一个一样的板子拆了一个测量为128KΩ。没管那么多直接替换上电OK了! 感谢大家的回复,色环电阻读数真心看不懂。不知道从那头开始,烧毁后颜色也看不清。

网友:
看样子是1欧的。你换个试试。

网友:
你看下这个电阻是接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
棕黑棕是100Ω。棕黑金是1Ω。自己看第三环是什么颜色

网友:
电阻是无法用其它代换的,此电阻是1Ω,功率为1W。

网友:
收银机上的单色显示器。这个电阻已经断了~无法测得了,还好找了一个一样的板子拆了一个测量为128KΩ。没管那么多直接替换上电OK了! 感谢大家的回复,色环电阻读数真心看不懂。不知道从那头开始,烧毁后颜色也看不清。

网友A:
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黑0

网友:
教你个识别色环电阻的方法,下载个读电阻的软件  很好用的

网友:
应该是1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黑0

银表示X0.01  金表是阻值偏值(一般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