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CPU不热阿 头大

楼主(2014-09-20):
遇到一个联想Y450的机子 ,现在电流跑0.065不动了,好像是不过CPU,但是CPU的电压有,其它的电压也有,但是CPU就是不热,是冰的,有谁遇到过??
cpu

网友:
cpu电压是假的吧

网友:
还是U那块的问题啊,看看座子周围有没有撞件,坏件的

网友:
你不量CPURST#

网友:
电流是0.65,不是0.065哦!

网友:
搞定了,是因为 PCI卡那个地方断线了,进了一点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