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开机暗屏,求救

楼主(2014-09-20):
昨天接到一台联想G460机器,客户说开机不显示, 接机器仔细观察屏有图像, 本人不熟悉这块的电压,请大侠帮忙分析一下??附上图纸               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机器修好了,EC的事,祝大家工资快快涨起来。。。

网友A:
1  18   20 是否有电压

网友:
1角有  5V,  18 角    20角 ,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18   20 是否有电压

1角有  5V,  18 角    20角 ,没电压

网友A:
测对地值是否正常, 没有电压追查20脚的来源

网友:
如果对地值正常,人为的给个3V电压过去看下,

网友:
2 脚4脚是不是19V

网友B:
肯定两个3.3有一个没有到,秒杀的机器

网友:
开启信号没有,查吧应该好弄

网友:
先确定是显卡问题还没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两个3.3有一个没有到,秒杀的机器

都那个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对地值是否正常, 没有电压追查20脚的来源

18pin     短路了。。。。。。。。。。。。。。。。。

网友C:
该是没有高压的开启吧,主策 20.如果没有,可以拉个过去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该是没有高压的开启吧,主策 20.如果没有,可以拉个过去试试

拉过了,不行;;;;;;;

网友:
换个屏试试,也许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拉过了,不行;;;;;;;

拉过去是 3.3 么?如果是的话,换个屏,不是的话看是板子拉低了,还是屏拉低了

网友:
直接换EC秒杀

网友:
确定18脚短路  换EC秒杀  直接秒杀

网友:
18脚INVPWM短路 此电压应为3.3v  你看看INVPWM是由EC发出的吗,期间经过几个电容都排除一下,我感觉是EC坏了,不行把EC拆了在量一下阻值

网友:
ec换了试试

网友E:
这种应该先换张屏试试,先易后难

网友:
这有这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应该先换张屏试试,先易后难

试过了。。。。

网友E:
屏线有换吗?我以前遇到过一台!你找根屏线换换吧

网友:
暗屏应该好修呀,换个屏试试

网友F:
*脏话*他大爷的,一堆打酱油的,我也来酱油。重点怀疑屏线,不是就别追查了,此信号要么显卡芯片问题要么EC问题,你割断板层与此脚链接的信号,先拉个3.3V到屏线接口试试。加点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线有换吗?我以前遇到过一台!你找根屏线换换吧

还有一台这机器,对住 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脏话*他大爷的,一堆打酱油的,我也来酱油。重点怀疑屏线,不是就别追查了,此信号要么显卡芯片问题要么EC ...

一会换个EC试试。。。。

网友:
。。。。。。。。。毫无维和感觉。看的明白图纸不熟悉电压。。

网友:
路过,学习了,洗改个开启信号上去

网友:
显卡换个试试

网友:
换EC 直接搞定

网友G:
暗屏的最简单了,送钱的

网友:
对,就是换EC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暗屏的最简单了,送钱的

那倒未必,有些简单,有些复杂。。

网友:
楼主应该是开启信号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