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 I5 BIOS

楼主(2014-09-20):
亲测联想X230 i5 CPU  BIOS。 客户机器 故障开机掉电  内存坏   换内存  不开机  刷BIOS后 开机2次 才亮机  第一次开机不显  第二次开机 使用正常。 这款机器刷BIOS心得 CPU不同 刷的BIOS资料略有不同。换了换了好几个64BIOS  才好。32的只负责上电 开机。X230  和X230I的是同用的。文件太大了  上传不了

x230 I5 32.rar

I5亲测OK

x230 i5 nb.rar

网友:
搞了一天的BIOS  网上的好多是2次两级  还有3次亮机的。(第一次掉电)。  刚好今天又来一台,幸运的机器只是屏坏了,只刷了64 BIOS就OK了

网友:
正需要,哪个是 8M 的那个BIOS 啊

网友:
装coms电池用一段时间掉电  或几秒钟掉电     不装的时候不会掉电有没有可能是bios程序损坏呢?

网友(2017-06-29):
我的半小时断电能不能用

网友(2017-08-24):
开机掉电涮这个能好吗

网友(2018-03-21):
最近就碰上这情况,刷了bios后第一次开机不亮,需要强制关机再开才行,试试这个

网友(2021-03-16):
两个都刷了,还是一样的。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2021-04-30):
联想X230i  在19脚-PWRSWITCH 和地之间焊个开关就能开机,不用键盘了。这样还能检测触摸板的好坏一举两得。
联想X230i  小红帽的左中右键+触摸板的左右键都用不了,只要用茶色胶屏蔽CN17接口37TP4DATA.39TP4CLK脚触摸板就左右键就能正常工作。但是小红帽和小红帽左中右键就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