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一台杂牌19液晶亮度很暗

楼主(2014-09-20):
一台杂牌19寸液晶,最开始是电源灯一闪一闪,开机无LOGO,
换了电容,开机有LOGO了,但几秒就黑了,又换掉四根灯管,有显示了,但亮度很暗,换一个别的屏亮度正常,可以肯定是屏上面的问题,要怎么查啊

网友:
你先换个高压板试下,

网友:
外接个高压条试试

网友:
外接4根看下灯管亮度怎么样

网友A:
是一体板,接别的屏显示正常,亮度可以
对了,屏里面那几张膜的顺序是怎样的,会不会顺序不对也会这样?

网友:
灯管质量不好,或没有接好

网友:
供电查过没有?高压多少伏?输入12V偏低没有?控制脚多少伏电压?

网友:
下掉屏线,通电看灯管亮度。
或接个通用高压板试试

网友:
感觉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一体板,接别的屏显示正常,亮度可以
对了,屏里面那几张膜的顺序是怎样的,会不会顺序不对也会这样?

    引用:是一体板,接别的屏显示正常,亮度可以

    据上述那就是你原来的屏有问题。因为是亮度问题还是灯管的问题或屏上别的问题(比如说:换灯管时。那几张背光系统的膜没按原顺序安装。都会有一定影响的--这种情况影响不是主流。主要是灯管的问题)。你可最如下的操作去再验证一下。
1:可以原来一套驱动板 高压板不接灯管。只接显示图像部分。另一套驱动板 高压板只接灯管,只点背光部分去验证。
2:用新的一套驱动板 高压板  屏线等全用新的一套去点这个屏的图像和背光看看。

验证出问题出在那。再进一步的去解决。

网友:
用通用的高压板试一下如果亮度正常的话有可是灯管没焊好吧,

网友:
高压条输出的功率较小,灯管功率较大

网友:
是灯管的问题,我把一台坏屏的直接换过来,就正常了,后用单高压条测试,有个灯管不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