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没有3v5v

楼主(2014-09-20):
T61没有3v5v  把3v5v电容直接换了就ok了

网友:
遇到几次这样的问题咯

网友(2014-10-27):
测量那电容有短路之类的吗?

网友:
有的换了可以,有的换了不行

网友:
修过好多这样的

网友:
通病好像。。。。

网友:
如果把电容换了,顾客还会来吗!

网友:
坏的话 两个电容都坏了么?

网友:
刚开始干,还没碰到过这种机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