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4-09-20):
拆机看进水。测3V 5V电压正常。ECRST正常。EC供电正常。测EC BIOS一脚无波形,打算刷BIOS.想想再看看。测开关无电压。查
到D2702.有电压,飞三脚到开关。不行。飞二脚到开关。LOGO出现。
刷BIOS

网友:
用电池开关机能正常吗,之前我也这样搞个,后来接个二极管搞得

网友:
图纸有吗?

网友:
呵呵 上次我也修到过楼主说的故障想象 也是飞的线 估计类似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