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需要开机2次才能启动怎么回事?

楼主(2014-09-20):
电脑开机的时候按开机一次电源灯亮,风扇转,显卡风扇也转,显示器没有显示,键盘灯也不亮。需要强制关机再启动一次才行,进入系统一切正常,大型游戏也没问题。什么情况???
电脑型号    V星 MS-7599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旗舰版 32位 SP1 ( DirectX 11 )

处理器    AMD Athlon(速龙) II X4 640 四核
主板    V星 870A-G54 (MS-7599) (ATI RX780/RX790(AMD 770/870) 芯片组)
内存    4 GB ( 金士顿 DDR3 1333MHz )
主硬盘    西数 WDC WD10EALS-00Z8A0 ( 1 TB / 7200 转/分 )
显卡    ATI Radeon HD 7800 Series  ( 1 GB )
显示器    三星 SAM06B4 SME2220W ( 22 英寸 )
声卡    瑞昱 ALC892 @ ATI IXP SB600/SB700/SB800 高保真音频
网卡    瑞昱 RTL8168D(P)/8111D(P) PCI-E Gigabit Ethernet NIC / V星

网友:
不会是系统的问题吧。换一种系统盘试试看呢。

网友(2016-07-20):
刷个bios试一试

网友:
我就知道当年INTEL有二启

网友:
换个io.实验下

网友(2016-10-19):
烤北桥可以了,我试过!
.

网友:
一般和桥有关,加焊一下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