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60 开机灰屏

楼主(2014-09-20):
g360开机灰屏 大小写灯没反应加焊显卡 一样 是不是显卡坏了呀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下吧

网友A:
一般就是显卡的问题,重新植株试一下

网友:
g360是什么机器?g460小一号的吗?logo的时候也灰屏吗?接一下vga看一下,排除一下屏的问题。。。

网友B: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显卡试试,,。。。

换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是显卡的问题,重新植株试一下

换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