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3sd rev:5.1 裸板待机0.01

楼主(2014-09-20):
故障是有时候好好的 有时候待机0.01 按开关 开关亮灯 但是电流还是0.01 怀疑待机有问题!
我记得这个板子待机是0.03 谁修过 帮忙告诉下 这个板子正常待机是多少
问题

网友:
待机35V有没有?

网友:
0。02V电压

网友:
丢进烤箱,说不定有意外收获!

网友:
华硕的机子不好修啊

网友:
找下bios先刷下

网友:
查下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不好说。条件是什么?

网友:
看看有微短路不

网友:
正常待机0.27

网友:
如果待机芯片51020,就换一个

网友(2014-10-26):
这机器没图纸

网友:
怀疑是待机问题的话在开不了机的情况下测下待机35v出来没有 出来的话有可能不是待机的问题了 有可能是ec sb bios的问题 建议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该是查一下条件比较合适

网友:
待机时有没有3\//5V没有就下待机芯片的PDF查条件 有就下ECPDF看条件

网友:
才修一个。
正常待机电流11mA。亮机工作电流0.9xA。
检查充电芯片MB39A132供电脚Pin24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