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0 不触发 线性电压偏低

楼主(2014-09-20):
待机电流 0.20A RT8205发烫  没想那么多直接换了个51125  还是一个样   电感阻值正常 测外围电路 发现线性3V5V偏低 分别是1.9v 2.1v  测其对地阻值500多也正常啊 为什么会偏低呢

网友A:
你是代换IC的,那要看一下他们能不能代了

网友A:
按照你说的阻值正常,要不就是IC本身输出有问题,因为,你说的线性的3点3和5V都偏,那你看一下他们两给一个IC供电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代换IC的,那要看一下他们能不能代了

可以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说的阻值正常,要不就是IC本身输出有问题,因为,你说的线性的3点3和5V都偏,那你看一下他们两给一个 ...

换了一个 8205 也不行

网友:
几百正常,几十及其以下,短路了

网友:
线性3 5V你有没有去查过啊,?

网友:
偏少了还不好修吗,一个拆都可以拆出来了

网友:
看下线性链接地方有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IO的可能性很大,看看有没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