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E1920供电5V不稳定,希望和我碰到同样的问题的人少走弯路

楼主(2014-09-20):
三星E1920供电5V不接驱动板正常,接驱动板就不稳定的解决办法,目前换电源板好了。
开始以为是驱动板,我刷过MCU 还是不稳定,亮过几天有不亮了。
只是想把电源板维修好做备用。谁有电路图纸,或者解决方法教教我。

网友A:
431 光耦 换了就应该好了

网友:
431 光耦 换了还是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1 光耦 换了就应该好了

431 光耦 换了还是没用。。

网友:
那就8脚IC换了

网友:
我是菜鸟,你帮我看看用什么代替

网友B:
    换电源次级的滤波电解电容(鼓包和不鼓包的一起换)。建议12V  5V 的一起换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源次级的滤波电解电容(鼓包和不鼓包的一起换)。建议12V  5V 的一起换再看看。

没信心了,不换了,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后级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
呵呵,这种是不好搞

网友:
我修过什么都换了不行 空载正常 一加驱动板就不稳定 换变压器好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电容有损坏的,带载能力差,建议重点换大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