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视器电源板发出手表样的声音,后级没有电压

楼主(2014-09-20):
显视器电源板发出手表样的声音,后级没有电压
手表

网友:
电源线圈或电容坏了。。。

网友:
负载过大或短路,再就是漏电

网友:
查5V\12V有无短路

网友:
电源工作状态不对,出现保护,查查后级是否有短路,电容接错,二极管短路损坏。。。
管理芯片出问题也有可能出这样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