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560P 一个小时后掉电,温度正常

楼主(2014-09-20):
神舟A560P  一个小时后掉电,温度正常  ,没有思路了,哪个有碰到过定时掉电的,有哪些方面要查的

网友:
看看温控芯片

网友:
把温控信号断开或换温控IC试试

网友:
这款机型没遇到过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NEC大电容呢

网友:
这机器南桥好出问题

网友:
换温控芯片

网友:
这种还真不知道怎么修 换个系统试试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