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跑b0,98,9b

楼主(2014-09-20):
华硕p5g41c-m又一块跑9b的无语了

网友:
刷bios无果

网友A:
BIOS出错、BIOS边上排阻.BIOS总线、CPU座空焊、北桥坏、IO总线、系统管理总线、时钟芯片坏都会导致此故障。

网友:
我也碰到好几片了,郁闷

网友:
我那诊断卡和别人的不一样,搞的现在都不看什么代码,只看跑码或者不跑码。

网友(2014-10-31):
引用 网友A:
BIOS出错、BIOS边上排阻.BIOS总线、CPU座空焊、北桥坏、IO总线、系统管理总线、时钟芯片坏都会导致此故障。

恩,我感觉像北桥的事,加焊没好

网友:
我也遇到几片了!有不跑码的  有跑9b的!都不搞好!到现在也不知道哪的问题!等 高手解答

网友:
只量测到过两片问题,一个BIOS旁排阻阻值偏小。一个SMBDATA 信号(进南桥的),没电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