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显示器维修思路

楼主(2014-09-20):
一比较新TCL显示器,开机指示灯不亮,5V没有,12V只有11V多,之后12V电压慢慢下降,然后拔掉电源线,开始检查电源板,大约过了5秒钟,瞬间指示灯亮,有5V电压。重试几次故障依旧,求检修思路。

网友:
先换下电容试试

网友:
电容电容电容换掉所有电容

网友:
  描述的不是很清晰。说一下简单的检查思路:

引用:5V没有,12V只有11V多,之后12V电压慢慢下降,

根据描述12V 有后慢慢没有了!其实故障:12V   5V都是最终电压没有了!但毕竟曾经有过电压!说明电源是可以工作的。或说大方向电源元件基本没问题。

那随后没电压了。建议重查:
1:电源次级(12V  5V的都)的元件或连接的线路。比如电源次级滤波电解电容漏电损坏了。
2:反馈后路元件损坏保护了。
3:保护电路本身元件损坏。比如过压保护元件损坏。有电随后保护了。这时12V的电解电容上有电压11v。电路保护后。电容的电慢慢放电。就又没了。
注意:先排除虚焊。       供参考

网友:
拆掉12v 5v 后级看下有没输出。

网友:
明显是电容坏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