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LS20A300b程序秒杀通电有自检信号,但是插上VGA线,没有图像显示,能开关机,...

楼主(2014-09-20):
S系列//通病故障现象
:通电有自检信号,但是插上VGA线,没有图像显示,能开关机,(电源指示灯长亮,不闪) 屏的左上角有数字和模拟来回的跳,就是没有图像显示,
有些提示:检查信号线。
多为MCU程序损坏,需要更换写好程序的MCU芯片/W25X40 (贴片8脚芯片),
芯片

网友:
接上VGA线接上电脑自动更新就可以了,根本就不需要拆机就可以修复了

网友:
屏的左上角有数字和模拟来回的跳
排除程序外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按键控制面板坏 也会遭成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