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开机不亮

楼主(2014-09-20):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G480的机器  开机不亮 电流到1.3A左右  有跳变  bios刷过了 还是不行  是独显的  显卡还没有加焊   求大神

网友:
我修到过三星的笔记本,是换EC好的,当然你可以不信,应为现在9012QF-A3的EC很容易坏不是EC很如意坏是EC里面的程序喜欢坏,我现在也在修一个G480的是内存供电烧了,现在触发掉电,正在为维修中.......

网友:
还没修过这款机子

网友:
试试显卡咯

网友:
你先加热一下显卡看看可有跳变!

网友:
看有几次跳变 现在INTEL CPU坏的也多

网友:
没修过这款机子

网友:
过内存 应该是显卡了吧 怎么不加焊下试试

网友:
加焊下试试

网友:
这款笔记本我修了好几个了   还没遇到显卡坏的

网友:
加热显卡吧

网友:
换CPU,不行就换供电芯片

网友:
内接不显,外接有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