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此帖——联想G460不过内存,时钟,供电正常,复位0.2

楼主(2014-09-20):
    今天接修一台联想 G460,跳变一次到1.2A后缓缓上升,装不装内存都一样。搜索发现有和我这个一样的故障,
    原帖地址: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58924-1-1.html,也不知道最后修好没有,我在这里回复一下.

   换过cpu,刷了BIOS,直接换了HM55问题解决!

网友:
为啥想到换桥?

网友A:
是不是内存的复位偏低 所以才换桥的

网友:
Q27摘下后D级为1.5V  说明是SM_DRAMRST#把他拉低。这个信号直通CPU.

网友:
SM_DRAMRST#只有0.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内存的复位偏低 所以才换桥的

是的,SM_DRAMRST#只有0.2v

网友:
楼主技术很牛B

网友:
谈不上,参考了之前的帖子而已1

网友:
高手,一查就查到内存复位问题

网友:
H55不太好换啊 !

网友:
换个全新的无铅上去倒跑不过CPU了,又重新换了个拆机的才ok!全新的芯片也不能叫人省心呀!

网友:
这种桥坏的还是蛮多的

网友:
网上买的坏桥还是出自我们维修人之手啊

网友:
无铅的桥先加一遍 不行的话再加一遍就可以了

网友:
谈谈一些细节呀,怎么会想到是桥的问题呢

网友:
是啊 怎么会是桥呢 现在的不都是CPU 管内存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_DRAMRST#只有0.2v

接不接内存都一样一般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不错,南桥短路 导致的吗

网友:
这个方案不能算是通病,EC有问题也是一样的。另问楼主,换桥之前你没试短Q27的D、S极吗?有什么结果说一下。

网友:
上电多少哪!

网友:
楼主,我遇到同样的问题,也是SM_DRAMRST#只有0.2v拉低了复位,这个SM_DRAMRST#直通CPU,取了Q271.5V可以出来,不上CPU触发时测得SM_DRAMRST#1.5V,复位也正常1.5V,可是我换了一个全新的桥问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