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AMD桥的时候核心冒出来的锡珠

楼主(2014-09-20):
是怎么回事,曲线到4

网友:
核心爆了,换吧

网友:
锡球都爆了 你加热多少度多长时间  重做,最好换新

网友:
爆锡了,基本芯片也挂了

网友:
牛啊,你能把核心的珠爆出来,你说你多少度焊的啊。

网友:
温度 没控制好把!

网友:
温度过高,加焊时间过长 ,换一个吧

网友:
重值不行就要换啦!小心点。

网友:
桥爆珠了,要换才行哦

网友:
你的BGA温度曲线没调好吧?焊的时间太长了?

网友:
那芯片肯定是坏了。。

网友:
烤的时间、温度太高了。

网友:
有图片吗 最好拍张看一下

网友:
温度高了,240度就可以了

网友:
肯定是BGA温度太高了!估计高的不是一点呢!不过ATI AMD的芯片质量不行,和NV和INTEL的差多了!

网友:
温度太高,爆珠了

网友A:
估计挂了,我的BGA 210度  左右   上部

网友B:
无铅我一般上下热风都是240度

网友:
估计没有烤板吧!

网友:
湿度太高了,换吧

网友:
这就是芯片坏了 不用考虑了 换吧

网友:
换个新的吧

网友:
核心里面貌似没锡珠的吧

网友:
温度不对吧 ,要不就是BGA机器有问题

网友:
芯片估计也挂了。。。。。。

网友:
芯片肯定是挂了!!

网友:
桥肯定坏了 要换

网友:
肯定是温度高了

网友:
换芯片,改成有铅的

网友:
谁说核心里面没锡珠的,我们现在修的机器只要是用的无铅的,基本上都是核心里面空焊,主板这边很少有空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铅我一般上下热风都是240度

有点高哟   不过具体得看机子显示温度和实际的温度不一定相符的    多摘几个芯片下来也就能掌握好温度了

网友:
做坏了小心赔钱哦

网友:
没什么搞了,桥爆了。换吧。

网友:
我一般做AMD的都会先考一下板子再做,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你的遭遇

网友:
你们用的什么焊台,曲线是啥,我用的*词语被过滤*

网友:
用的是一般三温区的,AMD,ATI显卡曲线,这种我搞过两次了,肯定是板子溥了,温度高了,不能和台式主板比,4的时候,下部就是260 ,上部205

网友:
换芯片吧

网友:
爆珠了,芯片挂了,换吧

失败的原因可能有:1加焊时间太久
2温度过高
3做BGA前没烤、干燥处理
4芯片中间的晶片残留有富含水份的硅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挂了,我的BGA 210度  左右   上部

这么牛,上部210能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