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图片这是什么原件

楼主(2014-09-20):
请大家看这个原件上标有R205,但不知道是什么原件,望大家給与指导,并给出其集成块的参数,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原件上只标有R205吗 在没有其他信息吗
还有LZ提供的图片太小 如果拍张整个板子的图片 就可以看一下此芯片在电路中的大概作用

网友:
这个是什么板上的?有些芯片是厂家订做的,不好查资料,建议LZ看下它周有什么别的大芯片没有,先查大芯片的资料

网友:
首先你应告诉大家这是什么板子呀?干什么用的?

网友:
搞个高清图和大图啊

网友:
图太小了,看不清楚。

网友:
电源芯片控制电路,如311

网友:
这样的现在很多,就看整体电路吧~总有一个主控芯片

网友:
给张完整的图啊

网友:
可以明确的告诉lz这是个芯片

网友:
看来是刚接触这类设备的新手,集成块的基本知识没了解;要不发图是要拍上面的印字的!从印刷图上看,4、8脚好像是电源脚!要么是运放块之类的集成块!把图拍清楚才能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