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复位灯闪

楼主(2014-09-20):
一块技嘉板GA-G31M-ES2C复位灯闪,查了所有供电都正常,翘起IT8718F-S的63脚,灯就不闪了,测63脚无电压,焊盘上电压为3.3V,63脚是PWROK1,,PWROK是发往南桥和北桥的,求大师是哪的问题

网友:
测量下63脚的对地阻值或换同型号IO试下。

网友:
对地阻值300多,应该正常,改天换一下IO看下

网友:
BIOS问题这是GA的通病

网友:
双BIOS,能不能对换一下呢

网友:
今天又修了一块技嘉GA-G31M-ES2,刚开始上U掉电,加焊电源管理芯片后不掉了,本以为OK了,一上诊断卡00,复位灯每隔1秒闪一次,晕呀,上面这一块也是同样的毛病,还没修好,又来了同样的,IO换了,两个BIOS对换了一下,也是不行,大师们在哪呀,是不是技嘉的通病呀

网友:
今晚没事做,又拿起这块板来研究,没道理呀,所有的供电都正常,看到论谈说什么坏的都有,今晚就逐一排除了,先拆掉网卡芯片,00 ,声卡芯片,00,看来机会渺茫了,最后抱着0.1%的希望将串口芯片拆掉,诊断卡显灵了,跑码了,跑到26停住。

这下我高兴了,一上显示器,有了,能进入PE

研究几天的板终于搞定了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