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500G硬盘恢复数据

楼主(2014-09-20):
现在这个硬盘在BIOS下只能看到3.8G,想要恢复数据如何下手,本人菜鸟,求指教

网友:
PC3000都没有,搞毛啊

网友:
还是给专业的维修一下吧

网友:
用MHDD检测什么情况?是不是HPA灯亮?

网友:
最好有截图,看型号是否完整

网友:
图都没有,怎么指教你

网友:
st的有时不时硬盘正确的型号 容量显示8.1G

网友A:
有PC3000的话恢复容量就可以了

网友:
硬盘被客户拿走了,没办法拍照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PC3000的话恢复容量就可以了

有,但是不会使用,呵呵,他已经沉睡很久了

网友B:
有PC3000的话恢复容量就可以  差不多就行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PC3000的话恢复容量就可以  差不多就行拉

我还不会使用PC3000,所以。。。。。。很多问题解决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还不会使用PC3000,所以。。。。。。很多问题解决不了

本来PC3000也有很多问题解决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PC3000也有很多问题解决不到的

如果会使用PC3000有可能解决的问题多一些呢,不会就只能给别人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