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例 七彩虹H61U V27 无CPU供电 通病

楼主(2014-09-20):
因为拍着太久了 具体的测量及走线有点忘记了。 直接上图片 给大家稍微说明下
型号
型号
RT8859m条件 13脚 56脚  38脚 41脚。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有知道其他条件的大大补充下。
直接测PWM1-4  有0.8以上输出都正常有连的脚测下就可以了。有的话直接跳辅助芯片
BD= RT9605 条件2 4 5 7 8 9 15 16 21 22 正常无输出 直接更换。BD=与BD- 可替换
换好后
换下的BD=芯片
当时客户比较急 忘记拍亮机照片了。
告诉你们个事- - 。这个主板在修好后 给师弟装起来, 听见喇叭滴滴滴以为是内存过不去, 在自检的时候 马上把电源拔了,导致客人CPU电流冲击给坏了- - 直接VGA不显示了 。 PCIE独显可以显示。  汗 修了板又换了U   我师傅还真能忽悠。
来分吧 大大们 ~~ 使劲砸来吧!

网友A:
楼主  咱维修的时候将指甲剪短点行不? 指甲如果代替螺丝刀就好了 我肯定留的比你的长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咱维修的时候将指甲剪短点行不? 指甲如果代替螺丝刀就好了 我肯定留的比你的长 ........

哈哈。 指甲是之前留得   早剪掉了。 那时候是拆笔记本方便- - 。

网友:
有些主板辅助芯片也是控制CPU供电上下管轮流导通工作的。

网友B:
嗯 楼主不错嘛  这个也没有多大是技术   期待你下次飞好点的技术

网友C:
讲述的不是十分的明白!是换的小驱动芯片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讲述的不是十分的明白!是换的小驱动芯片好的吧?

嗯的啊。 没看到我说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楼主不错嘛  这个也没有多大是技术   期待你下次飞好点的技术

不错就来点分啊     这个是发点通病 给大家, 不是很有技术的 讲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嗯 楼主不错嘛  这个也没有多大是技术   期待你下次飞好点的技术

呵呵 我自己都没有分啊  怎么办  有心力不足啊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我自己都没有分啊  怎么办  有心力不足啊 楼主

好吧

网友D:
RT8802也差不多是辅助芯片坏哦

网友:
那个图纸不错

网友E:
T这个板子没有CPU供电 会掉电不。开机的瞬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T这个板子没有CPU供电 会掉电不。开机的瞬间

这个板子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RT8802也差不多是辅助芯片坏哦

一般有辅助芯片的 辅助芯片坏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RT8802也差不多是辅助芯片坏哦

七彩虹主板最不好修,也查不到资料,我修一块CA785G主板到现在还没修好呢?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版

网友F:
谢谢楼主了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 不过是没有PWM电压 换主芯片搞定

网友G:
又一枚通病,,谢谢分享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又一枚通病,,谢谢分享

第九教没有电压,是怎么回事,13脚DVID也没有电压,是到哪里去的,其他的电压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了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 不过是没有PWM电压 换主芯片搞定

这个主板基本都是CPU供电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第九教没有电压,是怎么回事,13脚DVID也没有电压,是到哪里去的,其他的电压都正常

13脚DVD是开启信号脚,一般后级相连开关控制三极管或分压电阻。

网友:
感谢楼主  我这里有好几块主板都是这问题

网友(2015-07-14):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0810-1-1.html,注意一下这里,我们遇到好多这边问题的

网友:
LZ这个板子和昂达H61这款是一个代工厂做出来的

网友:
核显坏了真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