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鬼了,华硕P5G41T-MLX 把822拆了居然复位正常,亮机了

楼主(2014-09-20):
见鬼了,华硕P5G41T-MLX 把822拆了居然复位正常,亮机了,没有电路图,不知道咋回事了

网友:
哪位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822排阻 应该是上啦的吧

网友:
拆下来的822是好的

网友:
楼主换掉的排阻应该是南桥或IO旁边的,起到信号上拉作用的。

网友:
不是,内存条顶部,EPU右边,IO在左下角呢

网友:
楼主根据经验修的吧?厉害!

网友:
楼主厉害,这都能修好!

网友A(2014-10-22):
我今天也是碰华硕的P5G41T-MLX REV :1.01G主板。有时亮,大多数是不亮,内存过不去一样,但是内存电压正常(1.2V没有开机成功时,亮机是是1.5v)结果安楼主说法去掉822, 排阻就好了,拿下来的排阻是好的,本人是菜鸟。望大师们给个说法。。。

网友:
哇塞  我也取下来了 好了啊!一样的板子  也是取下822 还有822下面的电阻 一起取下来  亮了   原来是 复位灯RST闪一下灭了 又闪  不跑码 为00 哈哈哈哈这样就搞定了!谢谢楼主

网友:
请问楼主,板没返修吗?

网友:
我也修过一块是不过内存的,拆了822就可正常使用的

网友:
板没返修吗?

网友(2016-07-10):
华硕通病。822电阻

网友:
信号问题,点位图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是碰华硕的P5G41T-MLX REV :1.01G主板。有时亮,大多数是不亮,内存过不去一样,但是内存电压正常( ...

是和楼主去掉的位置一样吗

网友:
看点位图的信号  应该是属于   发给南桥的PG   VRMPWRGD   在822排阻上出了问题 ,  具体还要大神来解释为什么 822拆了 能亮机。822拆了不是短线了?PG还能正常吗?

网友:
是那个位置

网友:
这是什么诊断卡,上面写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