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花屏

楼主(2014-09-20):
来客户说花屏,因为是同行的,所以我看系统是装过几次,先进PE模式不花屏,我想同行可能不是安装版的系统,就装了安装版系统,因为没有驱动所以没有花屏,我就到联想官网下载驱动,安装都没事,重启后就花屏。故障和以前一样,不知于高手遇到此问题没,指导一下上传图一张: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上BGA干显卡

网友:
多试试,用其他办法大驱动,或者多换几个驱动
试试

网友:
多半是显卡问题啦

网友:
显卡估计挂了!先加焊,不行再换。

网友:
换了显卡不行,就是显存了

网友:
这种问题你先刷一下BIOS试试。不然再干显卡,然后再干现存。当然,从花的程度来看,有限像显卡和现存的可能系比大

网友:
一般先排除简单的问题,桥的话还真的不能轻易上来就干桥,先吹下看有没改善,我个人感觉估计显存的几率大点,仅供参考

网友:
个人观点 显卡或者显存!估计加焊没用的 这本用不住 除非换改良显卡!

网友:
看情况显卡的可能大一些  干显卡吧

网友:
显卡或者显存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今天和客户沟通了明天换个显卡好了把结果告诉大家,谢谢大家提出意见。

网友:
显卡 屏线  大道发生

网友:
楼主走运了,我今天刚修到一个这样的机器,什么显卡,显存,系统,硬盘,都搞过,不行,最后换CPU搞定

网友:
碰到过集成显卡不花,独显就花,判断独显问题,让客户保修去了

网友:
BIOS。显卡问题概率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