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扯淡啊!多手不得好果子

楼主(2014-09-20):
一盘ga-78lmt-s2的主板,开机能点亮,网卡被雷击,取下网卡芯片后,用独立网卡,都正常。多手去刷bios,结果半天没反应,一时头脑发热,强制拔了电源线,结果不亮了。取下主板,吹下bios发现25l8005的贴片不能读起也不能擦除,一读取,擦除,编程器的软件界面直接关闭。换了片bios存储器,写入bios,还是不能点亮,唉扯淡啊。那个仁兄给点提醒。

网友A:
技嘉不是双BIOS吗,我一般把主芯片去了不要,再把备份那芯片换到主芯片位置焊上就行了。

网友:
老师跟我说:千万不能有一个多余的动作,教训得来的啊

网友:
呵呵……如果有双BIOS的话,最简单就是把附BIOS焊到主BIOS下。

网友B:
还有这说法   话说楼主打雷坏网卡  又能点亮的  你刷人家BIOS干什么啊

网友C:
不能读起也不能擦除可能是BIOS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不是双BIOS吗,我一般把主芯片去了不要,再把备份那芯片换到主芯片位置焊上就行了。

这片板只有一颗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读起也不能擦除可能是BIOS挂了吧

bios挂了,我换了新的了啊,主板还是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说法   话说楼主打雷坏网卡  又能点亮的  你刷人家BIOS干什么啊

多手了不是啊

网友:
刷bios看看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