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_471G冷机加电不显

楼主(2014-09-20):
故障:冷机头一次插上适配器加电不显拔掉适配器再插上一切正常就是冷机不亮。

BIOS刷不行,不显时加电0.58不动经测量CPU电压独显电压当然集显电压肯定也是没有其它电压都正常,

BIOS也刷电压也跑到CPU那里去了有时候可以亮机,CPU电压是必须接到桥的信号开开启的,直接加焊桥故障排除。

注意此款机虽然是两个BIOS芯片可它的EC是自带程序的而且TB是没有的,确认EC坏只有OK拆机的才行。

图纸BIOS资料下载请对好板号.

补充内容 (2014-10-10 11:19):
修好没过多久又回来了,最后加焊的CPU座解决。

DAZQSAMB6F1 REV:F两个芯片资料一起.zip

宏基471g ACER DAZQSAMB6F1.pdf

网友:
没有下载分啦!先收藏!

网友:
学习了,,,

赵子文 -6 灌水骗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