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10 BIOS

楼主(2014-09-20):
发个联想U310 BIOS 机器有时不能显示,像是跑到显卡,刷bios就好的 ,bios是验证过的,绝对能良。

联想U310 BIOS.rar

网友:
感谢楼主正需要

网友:
终于找到了,谢谢楼主!

网友:
是U310版号为:DAOLZ7MB8E0吗

网友:
可以用,很好

网友:
非常感谢,刚刚测试了,可以用

网友:
掉电下载试试

网友:
不过U,下一试下

网友:
0.6几不动了  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14-10-21):
怪了,我下了不能用,确定我的是BIOS问题!本想给大家说这个不能用的,但有人用起了,我就不多说了!另外我下了个其它的已能正开机!大家要多试几个版本,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
你这个板号是多少呢,我刚下载了一个不能用,,,,,,,,,,,,,,,,,,,,,,,,,,,,,,,,,,,,,,,,,,,,,

网友:
下载了   但是我的是没有集成供电

网友(2014-11-21):
我的是不跑U但有时还显示的,CPU那还有个电压没出来。刷一下先行不。

网友:
这个机子应该是通病吧~~今天也遇到一台~~时亮时不亮~~刷楼主bios后~亮了

网友:
刷了你的BIOS反复重起

网友(2014-12-25):
太感谢了   正需要呢

网友:
谢谢楼主,遇到一台刷了BIOS就亮了

网友:
呢你的机器是怎么坏的,不是进水的吗

网友:
没有集显电压怎么回事。待机电压是多少,问一下啊,一样的机器,但我的是进水的触发0.088电压都有就是不出集显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