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 问题

楼主(2014-09-20):
IPAD   平时只是接接换屏 触摸屏之类的活,前两天一亲戚拿一个进饮料的叫我帮忙看看。我就拆进去板上有几处腐蚀 ,弄干净后   烤干 插上电源亮了!还高兴了一下  结果   一直就一苹果   LOGO    亮会儿  灭    又亮会儿   运气好   可以到桌面   又重起!   大部份时间都只是  LOGO     亮灭亮灭  就好像电脑重起一样   一直重起重起!    不知道 这是什么问题?      因为没修过望大神指教   这是板子问题   还是软件问题 ?  有没有雷同的已解决的同僚帮帮忙!

网友A:
你开机进入DFU模式,看看有没有自动重启啊 。。。如果没有大概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短路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开机进入DFU模式,看看有没有自动重启啊 。。。如果没有大概是系统问题吧

DFU模式 不会重起    我下了N个  刷进去   错误 代码  21     刷不进     请问有过类似  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FU模式 不会重起    我下了N个  刷进去   错误 代码  21     刷不进     请问有过类似  问题吗?

没遇到过21,不知道你是用什么软件刷机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21,不知道你是用什么软件刷机的啊》》??

iTunes  这个呀

网友A:
我用的是爱思助手,你可以试试。有什么问题回复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爱思助手,你可以试试。有什么问题回复我

这个怎么用    大概能介绍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怎么用    大概能介绍下吗?

打开软件链接你的ipad,点开固件下载,下载你对应的固件,点刷机选择刚才下载的固件,按照提示进行刷机。

网友:
报错21 可能是 硬盘故障。或者主板存在 漏电

网友:
主板电源管理坏了

网友:
说不定加焊电源管理就会好

网友C:
我遇到过同样问题加焊以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同样问题加焊以后就好了

加焊啥了

网友:
主板清洗下,加热吹干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