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AOC白屏开机1秒黑屏修好了

楼主(2014-09-20):
今天接到一台AOC白屏开机1秒黑屏显示器,客户送别的地点维修说是屏坏了,想着练手的心态进行维修。先检查了灯管,发现坏了一根,更换。不黑屏了,但还是白屏,直接换了块驱动板上去,还是白屏。估计是屏上出了问题,查屏电路,5V正常。过F1居然只有0.1V,换了个保险,在开机亮了。可以换200大洋了。我是新手,不明白的F1旁边那个B1是什么东西,看是去像电阻,阻值为O。高手告知一下。谢谢。F1和B1的上端是通的。为什么要弄个B1在那里,分明是多余的啊。显示器为AOCTFT19W80PS       新手啰嗦重复多多原谅

网友:
你那边维修费客观啊,200元修一台19寸的,要是我都换新的了,B1如你说的可能是电容了

网友:
修好就好   不必深究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屏,二修过的显示器而且还说屏坏了 得先看一下屏在说

网友:
天啊,200 一台,在我这里抢钱啊

网友:
东西有价  技术无价  支持楼主

网友:
黑色块有可能是限流电阻

网友:
客户愿意修就行,200块买新的也未必比他在用的好到哪里去

网友A:
可能第一次修的时候那个师傅要价太高(比你的高),客人不修。被做SHOUJIAO ,所以才给你检到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第一次修的时候那个师傅要价太高(比你的高),客人不修。被做SHOUJIAO ,所以才给你检到便宜,

同意,这种情况很普遍,不过还好楼主技术过硬

网友:
200在我们这可以买个二手的啦,  收费相差太大了

网友:
我怎么没碰到这样的好事呢。

网友:
要就稍微高一点就买二手去了,楼主哪里啊?

网友:
可以参考借鉴学习

网友B:
我这才70啊。你家的价格太高了,200都可以买旧的了

网友:
修个本本才200元,lz抢钱啊

网友:
热敏电阻 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才70啊。你家的价格太高了,200都可以买旧的了

我这才半张毛爷爷 ,客户还考虑一下尼。楼主的算不错了

网友:
200呀,现在有这个价了吗

网友:
能收200块。什么地方呀。
还有就是不先修好白屏就换灯管。屏要是真坏了那不白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