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屏跟线路板的acf胶能否手工焊接,用什么工具

楼主(2014-09-20):
acf胶断裂,在淘宝上看到有这个东西卖,一般叫卷料, 这个东西能否手工焊接

网友:
压屏的工具,我也没弄过,手工焊过IBM屏线没焊上

网友:
手工焊不了!

网友A:
这个是贴好后要加温加压,就能形成垂直导通,横向绝缘,但是怎么贴,贴好后用什么加温加压,有没有人做过

网友:
用热风枪设置100度均匀加热试试

网友:
这个不好控制,人家有专门的压屏机

网友:
专业压屏机可进行焊接,自己搞非常有难度,基本不可能焊好

网友:
手工应当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贴好后要加温加压,就能形成垂直导通,横向绝缘,但是怎么贴,贴好后用什么加温加压,有没有人做过

那个胶是纤维的,要用机器压! 我见过一台最便宜的要15万

网友:
上次试过中间隔一块锡纸用烙铁加温

网友:
这个要用修屏的设备 比用BGA还简单

网友:
以前记得修一台显示器的  就是不小心扯开了  后来师傅给焊上了  !通电  白屏!哈哈  这个事行不通的!

网友:
要压屏机,,手工焊不起来的··有碰到过带线的屏也是脱焊的,,某宝上买的的带烙铁说是可以焊,其实没作用的,越焊越死,,

网友:
其实焊上不难,关键是要用专用设备,而此设备昂贵呀

网友:
就因为一个驱动ic弄破了,(不是我弄破的)这个屏就废了,可惜了

网友:
淘宝上不是有那种专业的工具嘛???

网友:
大家都说整不了,有机会试试,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压屏设备老贵,手工焊不了

网友:
自己整不好弄,需要专业压屏设备的,自己弄容易出问题